MEG128 IAP烧写程序不是很明白

楼主(2015-06-25):
先通过JTAG将bootloader的程序烧写到flash里面,然后再通过串口将实际程序的bin文件烧写到单片机中

熔丝位已经使能 boot reset vector enabled

boot程序我直接用了4K,因为我看我编译出来的BOOT程序的hex 文件有1.5K左右

现在的情况是我直接用jtag烧写我的程序是正常的;

使用IAP烧写,虽然bin文件(hex转bin)通过串口烧写提示成功,但是程序却没有运行;

现在的疑问是1、我怎么确认bootload程序是烧到我指定的位置了

                    2、如果是烧写正确了 , 那有什么原因可能会导致现在的不成功呢?

http://blog.chinaunix.net/uid-20532339-id-1931796.html boot的程序基本跟这个一样;只是我改了串口1发送和接收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可以把应用区的程序读出来,跟你自己的bin文件对比一下,是否有差异。
也就是检查程序是否正确的写到应用区了。
还有就是你可以用一个IO做测试功能用,分别在boot区和应用区设置不同状态,看程序最后是不是真的跑到应用区去了。
如果用了看门狗,在应用区一开始就要喂狗,否则有可能是看门狗问题,又跳回boot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