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8720初始化时没有插网线,自动协商超时,如何做到网线插入时启动自动协商,并将网卡添加到LWIP?

楼主(2015-06-28):
研究Explorer开发板LWIP例程时遇到问题,如果初始化LAN8720时没有查网线,则LAN8720初始化程序中的自动协商过程会超时,导致LWIP初始化失败。

而LAN8720的INT端口被50MHz REF_CLK占用,因此处理器无法检测硬件中断。

是否需要在uC/OS中单开一个线程轮训LAN8720中断寄存器?

如果我想跳过LAN8720初始化程序,先初始化LWIP,等网线插好后在将网卡添加到LWIP中,这样可以吗?麻烦有经验的同学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1、你可以去查询LAN8720内部的寄存器。
2、至于先初始话LAN8720还是LWIP,你自己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测试了一下,如果自动协商没有完成,然后直接把网线插上,LAN8720似乎不会产生任何中断,好像Power Down了,需要重新Soft Reset一次,是这样吗?

这样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自动协商没有完成,必须Soft Reset,然后等待重新协商?如此就需要有一个检测线程不停Soft Reset了?

网友(2018-12-19):
如果自动协商没有完成,然后直接把网线插上,如何做到网线插入时启动自动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