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画PCB,这是什么错误啊?

楼主(2015-07-06):
把STM32  45度倾斜放置后,只要其他元件出现在正方形阴影内,就会报错,提示元件靠的太近,这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改规则   很久没画了  百度下更改元器件之间距离规则怎么改吧
学无止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间距改为了 0mil 还是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可以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虽然改规则了,但是去耦的那些电容也不要太近,尽量靠近就好,应该是自己手工焊接把,太近了不好焊接,万一CPU没焊接好,想补两烙铁都够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