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程stm32中出现huibian.asm(9): error: A1355U: A Label was found which was in no AREA

楼主(2015-07-07):
[mw_shl_code=c,true]NVIC_INT_CTRL EQU 0xE000ED04 ; Interrupt control state register. NVIC_SYSPRI14 EQU 0xE000ED22 ; System priority register (priority 14). NVIC_PENDSV_PRI EQU 0xFF ; PendSV priority value (lowest). NVIC_PENDSVSET EQU 0x10000000 ; Value to trigger PendSV exception. EXPORT TEST TEST LDR R0, =NVIC_INT_CTRL ; Trigger the PendSV exception (causes context switch) LDR R1, =NVIC_PENDSVSET STR R1, [R0] BX LR NOP END[/mw_shl_code]

这是我写的汇编文件,格式上应该没有什么错误吧.

然后我又定义一个huibian.h文件

[mw_shl_code=c,true]#ifndef _HUIBIAN_H_ #define _HUIBIAN_H_ void TEST(void); #endif[/mw_shl_code]

然后在main.c中调用huibian.h文件.

[mw_shl_code=c,true]#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huibian.h" int main(void) { USART1_init(); printf(" adsf"); TEST(); while (1) { } }[/mw_shl_code]

程序并不是想实现什么,只是想尝试一下汇编和c语言一起变成.但是编译出错.

我把.asm文件包含在文件路径里了(就像.h文件那样).也添加到工程里了(就像.c文件那样).可是还是出错.

哪里出错了?还是我加载汇编文件的方法根本不对?求教(我用的是keil4).谢谢.

网友:
TEST相当于C中的函数,要被main()调用。
cortex-m在MDK使用汇编,
1.除了要用
EXPORT  TEST    //声明要被外部c文件调用的函数
2.还需要在 TEST前,定义

    PRESERVE8         ;指定当前文件保持堆栈8字节对齐
    THUMB               ;当前代码段为Thumb指令

    AREA CODE, CODE, READONLY   ;AREA 伪指令用于定义一个代码段或数据段

语法 AREA 段名,属性1,属性2.。。。

用来定义一个代码段,段名如果以数字开头要用“|”符号做括号 |12txt|

属性有:CODE 定义代码段 ,DATA定义数据段,READONLY 只读,READWRITE可读写

加上编译就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求回复阿,谢谢

网友B(2017-03-16):
引用 楼主:
求回复阿,谢谢

汇编的指令不能定格写,需要Tab一下,或者space一下
路漫漫其修远兮,戒骄戒躁。

网友(2020-04-04):
引用 网友B:
汇编的指令不能定格写,需要Tab一下,或者space一下

赞!突然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