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电流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5-07-31):
大家好
我用STM8L152C6做项目。自己做的板子,只焊接晶振,电容,stm8l152单片机,LDO。
出现的问题是,有的板子正常,有的板子不正常,电流会不稳定,而且高出不少,有时还伴随着IO口状态不稳定。

分析问题所做的实验

1、STM8L官方开发板上烧写我的程序,所有IO悬空,没有问题
2、连续两次把开发板上好的芯片焊接到我画的PCb上,就会出问题,再把芯片焊接回开发板,问题就没了!!!!!!
3、单片机在烧写座里面,烧写我的程序,没问题
4、用我的PCB上面的LDo给烧写座供电,单片机也仍然稳定

自己的怀疑:   可以断定问题在PCB上,但是不知道是制作问题,还是设计问题。QFP48引脚的封装,焊盘0.3*1.2吧,严格按照手册画的封装。但是官方开发板的PCB文件里那个居然是0.2mm宽的焊盘,官方PCB的焊盘居然不按照手册推荐的0.3mm宽度,不知道问题是否在这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有版主的回应啊
多谢了啊
我再找找PCB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