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里我的手机的蓝牙调试助手可以显示接受到的数据,但是手机发‘1’时LED灯却不亮,LED灯低电平导通

楼主(2015-08-23):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EOS_Init();
while(1)
{
bluetooth_control();
}
}

void bluetooth_control(void)
{
uint8 data;
data = uart0_receive();
switch(data)
    {
    case '1'ORTA = 0x00;;break;
    case '2'ORTA = 0x0F;break;
    case '3'ORTA = 0x55;break;
    case '4'ORTA = 0xFF;break;
    case '5'ORTA = 0xF0;break;
    default:break;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
问题解决了,我改成串口接收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
仿真分析下,你到底收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