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LCD实验

楼主(2015-08-31):
请问哪位大神可以帮解释下FSMC控制TFTLCD实验时    LCD_BASE    ((u32)(0x6C000000 | 0x000007FE))这句代码,A10的偏移量7FE看不懂,非常感谢

网友:
参考手册里有详细的说明

其中 LCD_BASE,必须根据我们外部电路的连接来确定,我们使用 Bank1.sector4 就是从
地址 0X6C000000 开始,而 0X0000007E,则是 A6 的偏移量,这里很多朋友不理解这个偏移量
的概念,简单说明下:以 A6 为例, 7E 转换成二进制就是: 1111110,而 16 位数据时,地址右
移一位对齐,那么实际对应到地址引脚的时候,就是: A6:A0=0111111,此时 A6 是 0,但是如
果 16 位地址再加 1(注意:对应到 8 位地址是加 2,即 7E+0X02),那么: A6:A0=1000000,此
时 A6 就是 1 了,即实现了对 RS 的 0 和 1 的控制。
我们将这个地址强制转换为 LCD_TypeDef 结构体地址,那么可以得到 LCD->LCD_REG 的
地址就是 0X6C00,007E,对应 A6 的状态为 0(即 RS=0),而 LCD-> LCD_RAM 的地址就是
0X6C00,0080(结构体地址自增),对应 A6 的状态为 1(即 RS=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原来是这样啊,这个偏移量主要是用来控制RS的,写的很清楚,非常感谢(∩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