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源码 设置打开LWIP_IGMP = 1时,报错

楼主(2015-10-08):
原子哥,才买了两块开发板,带网口的那种,用了教程里面实验50 网络通信实验

opt.h里面设置
#ifndef LWIP_IGMP
#define LWIP_IGMP                      1
#endif

报错 #error "MEMP_NUM_SYS_TIMEOUT is too low to accomodate all required timeouts"
接着更改
#define MEMP_NUM_SYS_TIMEOUT    6  //从5改成6
报错
"When using IGMP, LWIP_RAND() needs to be defined to a random-function returning an u32_t random value
但是项目里面找不到这个函数啊,新手,求解决,不知道改了这个后还会不会有其他错误,能帮忙在源码里面验证一下吗?谢谢。

楼主:
我只是想打开IGMP 广播协议,发送广播和组播数据,看到了请帮忙解答下,非常感谢。

网友A:
错误提示已经很明显了,让你实现一个函数LWIP_RAND(),这个函数产生一个随机数返回给调用者,返回的值应该为u32_t类型的,这个随机数产生函数你可以直接调用C库里面的,简单封装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回复,因为找不到这个函数定义,而且很多地方都在使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定义,我实验了到几个文件里面定义都没用,能否帮忙看下呢?非常感谢!实现我自己去实现,看下在什么文件里面定义比较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验了几个地方 init.h 定义 init.c实现也不行, main函数里面实现也不行,udp.h udp.c里面实现也不行,都报一样的错误,能否有空打开你们的源码,调试一下呢?万分感谢!

楼主:
我是这样解决的,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步骤如下,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下。
首先:
#if LWIP_IGMP && !defined(LWIP_RAND)
  #error "When using IGMP, LWIP_RAND() needs to be defined to a random-function returning an u32_t random value"
#endif

改成
#if 0 && !defined(LWIP_RAND)
  #error "When using IGMP, LWIP_RAND() needs to be defined to a random-function returning an u32_t random value"
#endif

然后错误提示LWIP_RAND()没有定义,指向了igmp.o
然后去igmp.h里面定义
u32_t  LWIP_RAND(void);

然后实现,编译通过。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哎,希望版主看到了给一个明确的答复吧。不然总不敢加入项目,感谢

楼主:
有没有人来回答啊- =!在想等

网友(2018-03-16):
引用 网友A:
错误提示已经很明显了,让你实现一个函数LWIP_RAND(),这个函数产生一个随机数返回给调用者,返回的值应该 ...

左神,发现使用一个问题,你移植的LWIP协议,会传出一个SSDP,然后LWIP就崩了,系统其它的线程还能跑。
路漫漫其修远兮,戒骄戒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