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A0TXBUF=0xff给的解释为“发送一次空字节”如何理解;为啥是空字节?

楼主(2015-11-02):
另一个问题
if(UCA0STAT&UCBUSY)是判断硬件SPI正忙的意思,为何不能if(UCBUSY)这么用??

网友:
UCA0STAT&UCBUSY是把UCA0STAT寄存器的值和UCBUSY作与运算,即UCA0STAT&0x01,即保留第一位,其他位全部置0。
所以if(UCA0STAT&UCBUSY)的结果就是如果UCA0STAT第一位是1,就是真,第一位为0就是假。

而if(UCBUSY)就是if(0x01),恒为真

网友:
#define UCBUSY              (0x01)    /* USCI Busy Flag */

UCBUSY其实就是1,所以if(UCBUSY)不就是if(1)了吗,这不就恒成立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问if(UCA0STAT&UCBUSY)与if(UCBUSY)的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奥奥!!!多谢多谢!!

楼主:
UCA0TXBUF=0xff给的解释为“发送一次空字节”如何理解;为啥是空字节? ?? 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因为MOSI空闲是高电平,那发送oxff时MOSI不会有任何变化,所以就叫它空字节了。
其实接收的时候随便发什么都可以的,这时候发送一个数据目的只是为了启动一次传输,产生时钟信号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奥奥,多谢多谢,还是学的不太透彻,向你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