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sram+单片机控制液晶屏液晶屏成功了,但是还是有点小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5-12-28):
今天cpld+sram+单片机控制液晶屏液晶屏成功了,成本比较低,cpld用的EPM240  sram用的is61wv25616,但是在资源上面有点小问题
always@(negedge WR)//
begin
case(AA_DZ)
3'd0:xreg=MCU_DATA;
3'd1:xregh=MCU_DATA;
3'd2:yreg=MCU_DATA;
3'd3:yregh=MCU_DATA;
3'd4:front=MCU_DATA;
3'd5:back=MCU_DATA;
3'd6:data_ys=MCU_DATA;
3'd7:psw=MCU_DATA;
endcase

xreg<={xregh,xregl};
yreg<={yregh,yregl};
end

当以上语句一旦加上资源就一下子猛增100个单元,导致逻辑单元不够用,我要是单独用
xreg<={xregh,xregl};yreg<={yregh,yregl};这个语句资源也就是增加2个左右,要是单独用case语句资源也增加不多,但是这两个语句一结合就不行了,资源就一下子猛增100个单元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所以还请大家帮忙

网友(2016-06-06):
我公司用EPM240T100C5N和IS61LV5128AL-10TL1做TFT液晶屏显示控制,可以驱动8寸10.4寸12.1寸的800*600的液晶屏,我只有执行程序,现在我想自己用STM32跟这个控制器连起来,做一些普通的操作在液晶屏上显示出来,请问他们直接该如何通讯?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提供这个执行程序和硬件。我的 qq973921646

网友:
选择语句用堵塞?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