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我做的一个电调仿真,出现一点小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5-12-28):
大家也可以提出改进意见罗,怎么仿真中实现PWM的占空比递增,我不会。

花自飘零水自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网友A:
对实际使用的MCU的PWM输出是怎么实现的原理不了解才会出现你的问题,你还是找下相关资料了解清楚先吧。而且你这里也没说你用的什么MCU的

网友B:
这个我以前弄过,找一块555+个可调电阻自己搭一个方波发生器,或者找块单片机自己写个程序输出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实际使用的MCU的PWM输出是怎么实现的原理不了解才会出现你的问题,你还是找下相关资料了解清楚先吧。而且 ...

仿真的附件中不是已经表明是使用的AVR的芯片ATMEGA8A么?我的输入端需要一个PWM。可调的而已。这个是电调的仿真。谢谢你的回复罗
花自飘零水自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以前弄过,找一块555+个可调电阻自己搭一个方波发生器,或者找块单片机自己写个程序输出PWM。。

你这个是可行的,我以前也这么干,搞个AD采集,对应PWM的占空比的大小,就是现在懒得写那样的程序了。电调的那个仿真中的HEX文件,也是直接使用的,自己没有编程。
花自飘零水自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网友C:
是在用AVR的做电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在用AVR的做电调么?

谢兄,我在做云台,这边用PADS软件,我重新学习了下,电调这个还是以前做过的那个方案,想重新做下
花自飘零水自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