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怎么让选中变量高亮显示?

楼主(2016-01-15):
如图所示,一般记事本都有这个功能,MDK能不能设置成这样

网友(2017-04-27):
顶起来让keil soft的人看到

网友(2019-12-11):
这个功能是有的啊,我在公司电脑有,家里电脑不知道从哪里打开

网友A(2020-02-25):
可以呀,用高版本的就可以,现在最新版本5.29就有这样的功能呢。

网友:
实测5.26没有

网友:
一直用老版本4的,修改工程习惯source insight进行
fishing,or drying the n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用高版本的就可以,现在最新版本5.29就有这样的功能呢。

请问 一下这个怎么设置呢

网友B:
刚测试了一下,5.29版本已经可以选中高亮了。具体设置步骤:Edit -> Configurations -> Colors & Fonts -> All Editors -> Text Selection。感觉5.29还是增加了很多有用的功能的,比如说用define定义的开关,如果是关状态,那段功能代码就显示成灰色的。刚刚使用5.29,应该还有很多新功能有待发现。纠结了那么多年的选中高亮终于 有了,太开心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网友(2020-08-06):
引用 网友B:
刚测试了一下,5.29版本已经可以选中高亮了。具体设置步骤:Edit -> Configurations -> Colors & Fonts ->  ...

5.26也有这个设置,但是没有用

网友(2020-10-20):
引用 网友B:
刚测试了一下,5.29版本已经可以选中高亮了。具体设置步骤:Edit -> Configurations -> Colors & Fonts ->  ...

相同变量 如何高亮的

网友C(2021-05-30):
今天研究了一下 改了一下Configuration里面的Encoding  编码随便改了一个 后 就可以高亮了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现在可以了

网友(2021-10-22):
引用 网友C:
今天研究了一下 改了一下Configuration里面的Encoding  编码随便改了一个 后 就可以高亮了 不知道为什么   ...

这才是正确的,照者弄,可以,啥原理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