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的五个串口

楼主(2016-02-13):
我成功的调试完了STM32F103ZET6的五个串口,包括USART1/USART2/USART3/UART4/UART5.(字面意义: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通用异步收发器USART:universal synchronous asynchronous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一般而言,单片机中,名称为UART的接口一般只能用于异步串行通讯,而名称为USART的接口既可以用于同步串行通讯,也能用于异步串行通讯。)其中UART5比较奇葩TX是PC12,RX是PD2。
程序的初始化比较推荐使用,中断服务函数一般要重新写,我写的只能把上位机发来的16进制发回去,只做演示用。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的两个封装挺不错的[mw_shl_code=c,true]//中断处理小函数
uint8_t get_ok_or_not(void)
{
  if(USART_RX_STA&0x8000)
                return(1);
        else
                return(0);
}
uint16_t get_long(void)
{
        u16 len;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return(len);
}
[/mw_shl_code]

网友:
不努力,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网友(2016-07-21):
谢谢楼主分享 宝贵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
从不在失败面前说不,你就会成为人们眼中的大神!!

网友:
用DMA接收

网友(2016-10-09):
谢谢了
知识是你最好的财富

网友(2017-03-29):
下载不下来,特慢,下一丁点就下载失败了,,,

网友:
你的串口三是用的RS232吗?能帮我看下我的代码错在哪了吗,我就写过一个帖子,麻烦帮忙看下

网友A(2017-06-19):
进步很快吗!话说你有多少板子啊?不下于3-4块吧,
学stm32够下本的啊,投入2500元左右了吧。有魄力。

网友(2017-07-20):
谢谢分享   马克一下。串口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步很快吗!话说你有多少板子啊?不下于3-4块吧,
学stm32够下本的啊,投入2500元左右了吧。有魄力。
{: ...

没有,我以前一个同学买了个最小系统,不带屏幕接口的,好像50块钱,然后我俩做到LCD显示的时候就崩溃了(线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