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覆铜出现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6-03-12):
覆铜后发现底层好像这块区域覆不上铜,很少画板不知道什么情况,板子上有其他同样的封装,确定了不是封装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重要部分移除,再上传一下吧,我操作试试。

谢谢,我发现问题了,有个电阻是4K7但是我是默认隐藏电阻值的,这个4K7放在了Bottom layer,改回丝印层就好了
我的博客:http://blog.csdn.net/itdo_just

网友:
规则设置问题!!!

楼主:
具体是哪个规则,麻烦指点下
我的博客:http://blog.csdn.net/itdo_just

网友:
我电脑没装AD

楼主:
晕...............
我的博客:http://blog.csdn.net/itdo_just

网友:
你百度下就知道了!!

楼主:
百度目前查找不出
我的博客:http://blog.csdn.net/itdo_just

网友:
想不出,挺奇怪

网友B:
好奇怪的样子,感觉是在这个地方画了什么东西导致不能覆铜。。
方便的话上传工程文件也许容易分析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怪的样子,感觉是在这个地方画了什么东西导致不能覆铜。。
方便的话上传工程文件也许容易分析一点

公司的项目,不方便传,我看了各个层都没看什么问题,把这个封装移掉也还是存在一样的问题,整个PCB里面只有这个地方有这个问题,也试过根据网上改了一些规则也没什么作用
我的博客:http://blog.csdn.net/itdo_just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但是当场就解决了,所以没做记录,现在想不起来了

网友C:
把那里的实物都删除,试试看。

网友D:
会不会是那个地方被你不小心画上polygon pour cutout了?双击一下那个区域试试,看看有没有,有的话删掉它,然后重新覆铜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那个地方被你不小心画上polygon pour cutout了?双击一下那个区域试试,看看有没有,有的话删掉它 ...

你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容易发现的,不是这个问题
我的博客:http://blog.csdn.net/itdo_just

网友A:
如果附近元件移走后还是不能铺铜,你先打开设置,显示所有层,之后切换层,看是不是有特殊层在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附近元件移走后还是不能铺铜,你先打开设置,显示所有层,之后切换层,看是不是有特殊层在限制。

所有层来看,只有bottom层是那个地方没有覆铜的,如一楼第一张图所示
我的博客:http://blog.csdn.net/itdo_jus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那里的实物都删除,试试看。

移开试了下,那块地方还是在的
我的博客:http://blog.csdn.net/itdo_jus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有层来看,只有bottom层是那个地方没有覆铜的,如一楼第一张图所示

你把重要部分移除,再上传一下吧,我操作试试。
原来你也在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发现问题了,有个电阻是4K7但是我是默认隐藏电阻值的,这个4K7放在了Bottom layer,改回丝印层就 ...

那恭喜了
原来你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