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w指向

楼主(2016-03-16):
如题,求问yaw角指向,比如指向哪个方向是0°?
还有我发现我的mpu9150放同一位置方位不变,但是在不同时间得到的yaw角度不完全一样~~

楼主:
忘了说还有,我调用了应美盛的motion_driver_6.12的dmp库,但是得到的yaw角还是有漂移,平均四分钟漂一度,pitch和roll都很稳定,请问是不是在配置dmp库中有什么问题呢?
配置如下:[mw_shl_code=c,true]bool MPU9150_Conf(void)
{
        int result=0;
        result=mpu_init();
        if(!result)
        {
        #if defined MPU6050 || defined MPU6500
                result = mpu_set_sensors(INV_XYZ_GYRO | INV_XYZ_ACCEL);                                        //mpu_set_sensor
                result |= mpu_configure_fifo(INV_XYZ_GYRO | INV_XYZ_ACCEL);                        //mpu_configure_fifo
        #elif defined MPU9150 || defined MPU9250
                result = mpu_set_sensors(INV_XYZ_GYRO | INV_XYZ_ACCEL | INV_XYZ_COMPASS);
                result |= mpu_configure_fifo(INV_XYZ_GYRO | INV_XYZ_ACCEL | INV_XYZ_COMPASS);
        #endif
                result |= mpu_set_sample_rate(DEFAULT_MPU_HZ);                                                                     //mpu_set_sample_rate
                result |= 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                                                                             //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vare
                result |= dmp_set_orientation(inv_orientation_matrix_to_scalar(gyro_orientation));
                                                                                                    //dmp_set_orientation
                result |= dmp_enable_feature(DMP_FEATURE_6X_LP_QUAT | DMP_FEATURE_TAP |
                    DMP_FEATURE_ANDROID_ORIENT | DMP_FEATURE_SEND_RAW_ACCEL | DMP_FEATURE_SEND_CAL_GYRO |
                    DMP_FEATURE_GYRO_CAL);                                                                                                    //dmp_enable_feature
                result |= dmp_set_fifo_rate(DEFAULT_MPU_HZ);                                          //dmp_set_fifo_rate
                run_self_test();                                                                                                    //run_self_test
                result |= mpu_set_dmp_state(1);
        }
        return result;
}[/mw_shl_code]

网友A:
我用9250,初始化放的位置,就是0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9250,初始化放的位置,就是0位置.

原子哥的航向角yaw会漂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子哥的航向角yaw会漂移吗?

9250不会。
6050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