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给SIM900A发送AT指令它只返回AT不返回OK?

楼主(2016-03-30):
为什么我给SIM900A发送AT指令它只返回AT不返回OK?
如同发送AT+APIN?也只会返回AT+APIN?,那为什么不返回其他数据呢?
是不是发送完指令后还要发送点其他什么指令?
程序是我自己写的。。。

                while(!(USART3_RX_STA&0x8000))//如果串口3没有接收到数据就发送AT指令
                {
                        u3_printf("%s\r\n","AT");//发送AT指令
                        delay_ms(200);//延时200MS
                        while((USART3->SR&0X40)==0);//等待发送完成
                }
                if(USART3_RX_STA&0x8000)//如果接收到了数据
                {
                        USART3_RX_BUF[USART3_RX_STA&0X7FFF]=0;//添加结束符
                        fn = (u8*)USART3_RX_BUF;//指针fn取串口接收到的数据
                        USART3_RX_STA=0;        //给USART3_RX_STA清零
                        Show_Str(100,650,200,24,fn,24,0);//将接收到的数据显示到液晶上
                }结果就只能接收到AT,不能接收到OK
你们看看是不是程序没有写对?
谢谢咯

认真做好笔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令没有添加回车符?

这样算吗
u3_printf("%s\r\n","AT");这样发送只返回了AT
认真做好笔记....

网友A:
直接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测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测试呢

连接不了,已经焊接到了电路板里了
能打电话,模块没有问题
认真做好笔记....

网友A:
那可能是你代码的问题了    仿真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你代码的问题了    仿真看下

我不会仿真,,,,
认真做好笔记....

网友B(2017-04-18):
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是回车没发送成功导致sim900a识别不了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是回车没发送成功导致sim900a识别不了指令

检查串口的程序
认真做好笔记....

网友:
我已经搞定了

网友(2017-07-22):
求问楼主是怎么搞定的,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C(2020-10-26):
楼主怎么搞定的啊,求助,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0-12-16):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搞定的啊,求助,遇到一样的问题。

HXD,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