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的网络通信例程 发现一个bug 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6-04-15):
我发现 :原子的网络通信例程  只要开启了TCP Server模式之后,退出到主界面,那么Web Server就奔溃了 (网页就进不去了)
我想问:
1.是技术上解决不了 还是原子程序没写好。
2.如果技术上能解决该如何解决,求方法或者一些推荐链接。也可以大概讲讲。因为我想通过网页去修改模式 比如:原本我是TCP Server模式,那么我退出后Web Server就奔溃了 那我就无法通过网页去修改模式为TCP Client了。谢谢大家了!!!
上述就是我的问题了,也许是我对网络不太熟 理解有误 如果有错,欢迎指正!

网友:
当然是代码的bug。 综合实验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参考综合实验的方式。

网友:
希望原子把这个bug的源码分析一下,在网上公布,这样我们可以进步。

网友:
不是bug,是正常的,tcp server退出的时候会杀掉所有活动的连接,这个肯定就包括了web 色、

网友:
不是bug,是正常的,tcp server退出的时候会杀掉所有活动的连接,这个肯定就包括了web server了。这样 做的目的是TCP Server退出的时候并不会立即释放掉其所占用的端口, 在LWIP中这个端口会继续占用2分钟的,如果断开后立即打开TCP Server的话客户端是连接不上的,前面都说了,因为端口号被占用的。这个时候就有两种选择:1、等待2分钟在打开TCP Server,2、退出TCP Server的时候就立即删除掉这个活动链接,其所长用的端口号肯定也就被立即释放了,例程中就采用的这种方法,不过程序中是将所有的活动链接都删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