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单片机的关于mpu6050的例程

楼主(2016-04-15):
(无正文)

楼主:
@正点原子   新人求助,最好是库函数的

楼主:
大神们快些来啊,急用!!!!

网友A:
我直接拿51的例程改的,程序又不大,改改就能用了

网友:
如果是利用库函数的话,资源可能少一点(表示我就没有找到T_T相关资源),然后I2C总线的话,我看数据手册上MSPF169系列是可以直接配置寄存器的,直接利用的。149的就没仔细看,重新研究I2C的心态就直接用IO口模拟了,现在还有一些问题,就不拿出来献丑了。之前好像有个人分享过自平衡小车的,你可以找一下,没记错的话,他就是用MSP430+MPU6050实现自平衡的,可以看看他的代码

网友(2016-06-29):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拿51的例程改的,程序又不大,改改就能用了

怎么改51的例程

网友B(2021-11-03):
最近也在研究,块来不及了,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研究,块来不及了,求指点

楼主如何解决的,我一直移植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