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ZGT6如何实现正交编码器定时器捕获输入信号采集?

楼主(2016-04-17):
据了解,咱们这块STM32F407可以实现正交编码器的通过定时器捕获输入采集,究竟这个采集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大家能给我一个编程设计思路吗?

网友A:
配置
1、配置定时器的IO
2、配置定时器基本参数  TIM_TimeBaseInit()
3、按照图中说明文档配置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
4、配置引脚输入参数  TIM_ICInit()
5、配置中断(如果采集频率高,计数值会产生溢出中断,另外还要考虑计数值溢出的方向)
6、设置计数值  TIM_SetCounter()
7、使能定时器

网友:
我今天也开始搞编码器。。。没什么思路。。而且还有点搞不清编码器接口到底是什么东西。。。可以加个好友请教一下吗。。

网友(2017-02-14):
楼主搞懂了吗?可以加个qq交流一下吗?286197840

网友:
编码器就是编码出来一堆脉冲。你用407采集脉冲就行了~!~!

网友(2019-01-10):
这个文档你看下

网友(2019-02-16):
引用 网友A:
配置
1、配置定时器的IO
2、配置定时器基本参数  TIM_TimeBaseInit()

感谢楼主分享,我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