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战舰开发板的LWIP扩展例程中的网络实验4 RAW_TCP客户端实验开发板上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16-05-18):
战舰开发板的 LWIP扩展例程中的网络实验4 RAW_TCP客户端实验,在开发板上运行时,总是  STATUSisconnected,如图所示。直接用网线接到电脑RJ45上。

网络调试助手设置

网络调试助手设置

电脑IP

电脑IP

开发板显示

开发板显示

楼主:
可以了,下了个新版的网络串口助手,在点开软件时好像有一个是选择是还是否时,就默认设置,选择是。
我是这样操作的然后就可以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ping开发板的ip能ping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g开发板的ip能ping通么?

在别人win7电脑上试了下,都可以,为什么我的电脑不行呢

网友(2016-10-20):
引用 楼主:
在别人win7电脑上试了下,都可以,为什么我的电脑不行呢

你的电脑上网络调试助手的部分功能被防火墙给禁用了,把网络调试助手添加到防火墙所允许的的应用当中就可以了,也就是解除对它的禁用

网友(2017-02-17):
我用的是STM32F767的阿波罗的板子,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遇到的问题和你的一样,我笔记本用的Windows10企业版,台式机用的Windows7旗舰版,把更新和防火墙全关闭了,流氓软件扫描之类的软件也关闭了,没有安装杀毒软件,还是不行,作为客户端时也能ping通,开发板作为服务器和UDP都是可以了。
我不理财,财就不理我。

网友:
我装了个WIndows XP的虚拟机来连接阿波罗开发板,连接顺顺的,看来还是Windows7&10的系统设置问题,阻止了开发板的TCP连接,我猜应该是端口的问题,没有细查了。又耐心的可以查一下,记得分享过来呀。

网友B(2017-12-06):
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楼主意思应该是下路额新版的网络调试助手吧。
我新下载了个网络调试助手,可以用了。 新版共享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