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55网络通信中USMART调试485send失败,添加正常,不知原因。

楼主(2016-06-20):
利用USMART调试实验55网络通信中485_send_data失败(步骤应该没问题,沿用的也是原子的485程序没自己写),没反应也没报错,同样的在usmart中添加了一个蜂鸣器的调用函数,可以调用起作用,想问是不是在这个例程中485被占用了,如何解决?

网友A:
485和网络有IO冲突,不能同时用!我们例程485用的串口2,你改为串口3,就可以同时用了

楼主:
自己顶一顶,自己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和网络有IO冲突,不能同时用!我们例程485用的串口2,你改为串口3,就可以同时用了

谢谢原子哥,小问题有劳亲自回答了~~

网友(2019-05-15):
引用 楼主:
谢谢原子哥,小问题有劳亲自回答了~~

请问485如何实现usmart调试的呀  我得usmart scan函数进不去 如何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5和网络有IO冲突,不能同时用!我们例程485用的串口2,你改为串口3,就可以同时用了

是usmart与485不可以共用一个串口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