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编译出问题,没有.axf文件

楼主(2016-06-29):
keil5编译出问题,没有.axf文件。。一开始以为我建的工程有问题,如何用原子哥自带的工程,,我重新又建了工程,还是这样。。求教大神解决办法啊。

网友A:
我遇到同样问题已解决,我是为了兼容C51的时候有些设置弄错了。。最后解决方式:
1.安装keil4,不激活;根目录是  C:\keil
2.安装keil5,安装包,激活;根目录是  C:\keil_v5
3 复制C:\keil\C51 到 C:\keil_v5;
4 复制C:\keil 中 TOOLS.ini 中内容到 C:\keil_v5  TOOLS.ini 中内容后面,第二行加入 CDB0=UV4\STC.CDB("STC")   ;注意更改  PATH="C:\Keil_v5\C51\"
5 复制STC.cdb文件到   C:\keil_v5\UV4

网友:
全编译一次,试试

网友A(2016-10-07):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直接编译了库函数版本的 LED例程,也是没有LED.axf 文件,所以没法用st-link直接下载程序。。求解。。

网友(2017-03-12):
引用 网友A: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直接编译了库函数版本的 LED例程,也是没有LED.axf 文件,所以没法用st-link直接下载程 ...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同样问题已解决,我是为了兼容C51的时候有些设置弄错了。。最后解决方式:
1.安装keil4,不激活;根 ...

bux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