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WIP的keepalive功能

楼主(2016-07-06):
把LWIP中的keepalive功能打开之后,如果协议栈检测到TCP长时间不再发送数据就会把连接断开。如果我在网络正常通信的情况下突然拔掉网线,等到协议栈把TCP连接断开后,再插上网线,但是却不能重新连接之前的TCP,怎么才能让原先的TCP重新连接进行通信呢,谁有好一点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是keepalive的原理到底是什么?能具体说下不

这个功能原理就是发送心跳包,如果心跳包没有回复达到你设置的次数,tcp就会发送RST包。
lwip中有代码,你有兴趣可以跟踪看看。
不过默认lwip是没有开启这个功能的,你必须自己修改2个宏。
LCP_ECHOINTERVAL
LCP_MAXECHOFAILS
第一个默认是0,你要在lwipopts.h中定义他的值。第二个是指检查心跳包失败的次数。默认是3次,你自己决定是否要改。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斯人不堪怜。
邀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
钗头凤斜卿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
小楼寂寞新雨月,也难如钩也难圆。

网友A:
重新建立连接就行了。何必纠结原来的链接。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斯人不堪怜。
邀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
钗头凤斜卿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
小楼寂寞新雨月,也难如钩也难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建立连接就行了。何必纠结原来的链接。

keepalive功能打开,超过时间后,只是断开TCP链接吗?会不会同时也把连接中相关的pcb资源也释放掉?

网友:
pcb资源正常情况下是你要在close时释放的,这种情况你自己处理tcp_err的回调函数释放。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斯人不堪怜。
邀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
钗头凤斜卿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
小楼寂寞新雨月,也难如钩也难圆。

网友A:
说错了,pcb正常只要close就行,异常你不用理,但是你传递的参数要记得在tcp_err的回调函数中释放。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斯人不堪怜。
邀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
钗头凤斜卿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
小楼寂寞新雨月,也难如钩也难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pcb正常只要close就行,异常你不用理,但是你传递的参数要记得在tcp_err的回调函数中释放。

我想问的是keepalive的原理到底是什么?能具体说下不

网友:
如果对心跳包的概念不懂,百度一下。这个很多地方会用到,当然不是专指tcp, 比如p2p打洞需要心跳包维持。比如qq断线检测等等。
不过上面说到的宏是特指tcp里面的,这个不管是windows还是linux里面的socket都有。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斯人不堪怜。
邀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
钗头凤斜卿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
小楼寂寞新雨月,也难如钩也难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原理就是发送心跳包,如果心跳包没有回复达到你设置的次数,tcp就会发送RST包。
lwip中有代码, ...

原来如此啊,有点明白了,谢谢啊

网友(2017-07-1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做保活掉线重连的,我把保活打开了,后面的不懂怎么做了,能不能指导下我

网友(2018-09-10):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原理就是发送心跳包,如果心跳包没有回复达到你设置的次数,tcp就会发送RST包。
lwip中有代码, ...

你这个是ppp协议时才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