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32 PB4为什么拉不低

楼主(2016-07-23):
void Motor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K%_~`DOM`1)C`H4CAZCVP.jp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
}

//控制电机正反转
#define M1_Q PBout(1)        // PB1
#define M1_H PBout(2)        // PB2
#define M2_Q PBout(3)        // PB3
#define M2_H PBout(4)        // PB4
#define M3_Q PBout(5)        // PB5
#define M3_H PBout(6)        // PB6
#define M4_Q PBout(7)        // PB7
#define M4_H PBout(8)        // PB8

void Go_Head(void)
{
M1_Q =1;
M1_H =0;
M2_Q =1;
M2_H =0;
M3_Q =1;
M3_H =0;
M4_Q =1;
M4_H =0;
}

其他口都是对的,就是PB4不可以,为什么。要关上什么功能吗

网友:
[mw_shl_code=c,tru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mw_shl_code]
加上这两句代码就完事了。
做事的原则:
1.每个问题重复三遍、研究三遍后再提问,直接得到答案的人什么都没学会。
2.做事要有始有终,感谢那些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的人,把解决的方法总结起来。

网友A:
看看原理图。PB3、PB4用在仿真器接口了,硬件外部有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原理图。PB3、PB4用在仿真器接口了,硬件外部有上拉电阻

但是有上拉电阻,应该还是能拉低的啊

网友:
默认情况是作为调试口使用。你要作为IO口使用,需要设置相关寄存器,库函数就调用GPIO_PinRemapConfig函数,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ENABLE);
我是开源电子网Openedv站长,有关站务问题请与我联系。
正点原子智能仪表/嵌入式开发板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

网友:
PB3PB4默认JTAG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