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显示unicode编码中文

楼主(2016-07-27):
遇到一个问题请教大家,使用emwin时,是否支持将16进制unicode编码直接显示为中文,如果不可以的话,我的unicode编码数据该怎样显示为中文呢,谢谢大家。

楼主:
我最后用的是UTF-8编码,简单快捷,emwin支持UTF-8的直接显示,推荐大家用一下

网友(2017-04-04):
用这种的话,容易出现中文注释乱码......

网友:
用外部的软件UTF8 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