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CT6数据通过3232发送给显示屏,就其中一项“累计工作时间”要么不跳、要么小时跳得比秒快,拆老板子3232焊上工作正常

楼主(2016-08-10):
STM32F103ZCT6数据通过MAX3232发送给显示屏,就其中一项“机器累计工作时间”不正常显示,要么不跳,要么小时跳得比秒快(秒显示正常跳、有时也有干扰)。把以前用的3232从老板子上拆下来,焊到新板子上都正常(至少拆焊了5块以上),不同批次、其他供应商买的正规渠道块子、TI的3232都试了,都不正常。
再买老板子上同一批次的芯片也不好用。

周围硬件电路、焊接等应该都没问题;
“机器累计工作时间”是CPU检测到“发动机转速”发中断信号给显示屏的CPU开始计时;
供应商是多年关系,3232货源应该没有问题。
请大侠们分析,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LZ描述,相信这个问题与3232相关。

这两天恰好遇到几乎同样的问题,也没有解决。
关注。

楼主:
但我们只要换上老板子的3232(2012年的),一定行,新买的3232(2016年的),4批了,都不行,货源应该没问题,谢谢关注

网友:
估计是3232芯片的问题 了。那几个104电容,换成1uf的试试

楼主:
好的。明天我试试。谢谢原子哥

楼主:
1uf电容试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