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分析这个电路在继电器控制口加个电容和跳线帽的用意

楼主(2016-08-18):
(图片)

网友:
可以长时间接通继电器
不可以长时间接通继电器

网友:
理解,如果跳线不接对电容充电控制三极管导通,控制信号应该是pwm信号或者类正弦波信号,连跳线的话就是直流信号控制

网友:
自己做实验用的吧。。。

由它去,不必刻意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