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小四轴P设定后,再加上D,给一点震荡就愈来愈大,油门推高震荡也变大,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6-08-22):
为什么小四轴P设定后,再加上D,给一点震荡就愈来愈大,油门推高震荡也变大,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P给定后四轴在0度左右摆动,D给大后直接旋转,给很小的D才平稳,但是给一点震荡就愈来愈大,油门推高震荡也变大,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刚开始学习,用的是最简单的位置PID。原因找到了,应该是浆的问题。谢谢

网友:
P不是固定不变的,你加上了D,P也要适当改变一些

网友:
你用的是串联pid吗

网友:
没准你D反向了,取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