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码条形码识别

楼主(2016-08-24):
二维码条形码识别,探索者可以用2640 进行二维码和条形码的识别,
阿波罗可以使用2640和5640进行条形码和二维码的识别。欢迎大家来测试纠错。

ATK-QR 二维码&条形码识别库实验.zip

开着单片机翱翔在天空

网友:
orz... 前排膜拜!
RT-Thread RTOS 音频,WIFI,蓝牙

网友:
怎么就编译不过呢    按照那个里面改了  还是不行

网友(2017-04-08):
怎么下载不下来

网友(2018-04-21):
阿波罗F4和F7综合样里面没有包含条形码,只有二维码,不知道你这个好不好用,下载看看的。先谢谢的。
彼高丽者,边夷贱类,不足待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礼。古来以鱼鳖畜之,宜从阔略。若必欲绝其种类,恐兽穷则搏。

网友A(2019-04-29):
有哪位大侠用这个代码识别二维码成功的吗?

我编译通过,但是一维,二维都没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哪位大侠用这个代码识别二维码成功的吗?

我编译通过,但是一维,二维都没成功过。

我的也是,识别不了,请问你那解决了吗?

网友:
你好,阿波罗F429开发板使用OV5640识别二维码,你分享的代码里面,寄存器版本可以识别,库函数版本识别不了,请问库函数版本你那边测试时是可以的嘛?

网友(2020-05-28):
求助,请问有阿波罗f429和ov2640的代码吗,文件里面是429和ov5640和探索者的

网友(2021-02-23):
膜拜大佬,给我指明了方向

网友:
某网大把专门识别二维码识别模块,价格60-100多的是,性价比太低了没有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