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SMC接口

楼主(2016-09-02):
最近看TFTLCD液晶显示的实验,有些没有看懂的地方,特来请教
1.A6的偏移量0X0000007E是怎么来的,
2。为什么单片机和液晶屏的接口只有数据接口FSMC_D1-D15,没有地址接口FSMC_A?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论坛里面已经讨论很多了。可以查看这个帖子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 ... ighlight=FSMC%2BLCD

网友A:
图上FSMC_A6就是地址线,
NE4也算是一根地址线。

看LCD的RS管脚,就是需要提供一个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既然硬件已经接了A6,那就看怎样让A6为高,怎样为低,地址的数值自然就知道了。

接其他地址线也是一样的道理,没接说明那一根线随意,反正与这里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FSMC_A6就是地址线,
NE4也算是一根地址线。

A6的高低控制写数据还是数据,和地址无关吧,NE4的话说明是BANK1的第四区,是不是这个就说明地址?
还有前面说的A6的偏移量你知道是怎样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