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显示时间、AD采样值例子问题

楼主(2016-09-07):
STWmWIn这个是裸机的显示,运行时屏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EmWin实验text小工具这个文件,是带系统的显示,运行时没有屏闪,但是一会会死机。
麻烦各位帮忙看看,小弟感谢不尽。

带系统的程序

裸机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F429开发板的TEXT例程,就是显示AD值和RTC时间的

我就是参考的F429的实验,但是出现死机等问题了。

网友(2018-05-2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0-10-22):
我想在同一个窗口dialog,同时显示dht11的温湿度值和RTC时钟值。我现在只定义了一个窗口定时器,现在温湿度值显示正常了,可是只要把RTC值一加,程序就死机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困扰了好几天,也解决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有知道的大神麻烦解答一下,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