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IROM1后,为什么SystemInit()不运行了

楼主(2016-09-09):
将图片中IROM1改为0x8016000, 0xA000后,程序一运行,马上进入int main(void),不会运行对时钟初始化的SystemInit()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启动文件并未更改,如下图。

网友:
确实是没执行吗?如果你在J-link中设置了run main之类的。他会全速运行到main再停下。

楼主:
没有执行时钟初始化,在main中用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Freq);查看,时钟为2M

楼主:
现在发现,如果IROM1改为0x8016000, 0xA000后,如果不勾选Use MicroLIB,程序根本无法运行;如果勾选了,程序就会主动跳到Main,不会运行SystemInit

楼主:
程序难道只能从0x08000000开始运行吗?

网友:
建议你先了解了解CPU的启动原理

网友:
你还要修改中断向量偏移表
正点原子产品购买店铺https://zhengdianyuanzi.tm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