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大lwip udp 接收缓存数组

楼主(2016-09-15):
原子的例子好像是2000  不知道如何接收更大的比如20k 左右的数组,然后显示

网友:
分多次接收即可啊。 网络一次接收最大是1500多字节,20K,分多次就行了嘛

网友:
用外部的SRAM。

楼主:
u8 udp_demo_recvbuf[UDP_DEMO_RX_BUFSIZE];           定义到外部sram吗??

网友A:
内存申请时用外部的SRAM申请个数组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申请时用外部的SRAM申请个数组就行啦!!

但是  lwip 是用的全局数组
u8 tcp_client_recvbuf[TCP_CLIENT_RX_BUFSIZE];

求指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  lwip 是用的全局数组
u8 tcp_client_recvbuf[TCP_CLIENT_RX_BUFSIZE];

定义一个指针,然后用mymalloc分配。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斯人不堪怜。
邀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
钗头凤斜卿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
小楼寂寞新雨月,也难如钩也难圆。

网友B:
还有啥不明白?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斯人不堪怜。
邀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
钗头凤斜卿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
小楼寂寞新雨月,也难如钩也难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啥不明白?

我想问一下,我在一个函数里面申请了动态内存,我在另外一个函数怎么用??全局变量???

网友B:
tcp_client_recvbuf 本来就是全局的,局部的变量你别的函数也用不了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斯人不堪怜。
邀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
钗头凤斜卿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
小楼寂寞新雨月,也难如钩也难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p_client_recvbuf 本来就是全局的,局部的变量你别的函数也用不了

那我怎么用 mymallon 来申请啊?

网友:
怎么申请看开发板的例子,不就两个函数吗,难道还不会调用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斯人不堪怜。
邀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
钗头凤斜卿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
小楼寂寞新雨月,也难如钩也难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