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I+lwip+freemodbus

楼主(2016-09-16):
程序跑一段时间后,tecp_sever任务就被自动挂起,只剩下其他三个任务在继续执行,下面是tecp_sever的代码//任务优先级
#define TCPSERVER_PRIO                9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TCPSERVER_STK_SIZE   256     //128
//任务控制块
OS_TCB TCPServerTaskTCB;
//任务堆栈
CPU_STK TCPSERVER_TASK_STK[TCPSERVER_STK_SIZE];
//任务函数
void tcp_server_thread(void *arg);

//**********************与Freemodbus通信的全局变量*******************//
int This_recvCnt=0;// lxd ,这一次tcp收到数据长度

extern UCHAR    ucTCPRequestFrame[MB_TCP_BUF_SIZE];
extern USHORT   ucTCPRequestLen;

//extern UCHAR    ucTCPResponseFrame[MB_TCP_BUF_SIZE];
extern USHORT   ucTCPResponseLen;

//*****************************************************************//

u8 tcp_server_recvbuf[TCP_SERVER_RX_BUFSIZE];        //TCP客户端接收数据缓冲区
u8 tcp_server_sendbuf[TCP_SERVER_TX_BUFSIZE];                          //char *tcp_server_sendbuf="hello";                //"Explorer STM32F407 NETCONN TCP Server send data\r\n";          //--注释部分为修改部分
u8 tcp_server_flag;                                                                //TCP服务器数据发送标志位

//TCP服务器任务

//说明:tcp服务器任务
//参数:
//返回值:
void tcp_server_thread(void *arg)                //任务优先级9
{

        int i;        //用于循环发送收到的数据到串口
        //OS_ERR err1;
        u32 data_len = 0;
        struct pbuf *q;
        err_t err,recv_err;
        u8 remot_addr[4];
        struct netconn *conn, *newconn;         //创建TCP控制块
        static ip_addr_t ipaddr;
        static u16_t                 port;

        CPU_SR_ALLOC();

        LWIP_UNUSED_ARG(arg);

        conn = netconn_new(NETCONN_TCP);  //创建一个TCP链接
        netconn_bind(conn,IP_ADDR_ANY,TCP_SERVER_PORT);  //绑定端口 8号端口
        netconn_listen(conn);                  //进入监听模式
        conn->recv_timeout =10; //10;          //禁止阻塞线程 等待10ms
        while (1)
        {
                err = netconn_accept(conn,&newconn);  //接收连接请求
                if(err==ERR_OK)
                        newconn->recv_timeout =50; //10;                   //修改时间2016.9.16

                if (err == ERR_OK)    //处理新连接的数据
                {
                        struct netbuf *recvbuf;

                        netconn_getaddr(newconn,&ipaddr,&port,0); //获取远端IP地址和端口号

                        remot_addr[3] = (uint8_t)(ipaddr.addr >> 24);
                        remot_addr[2] = (uint8_t)(ipaddr.addr>> 16);
                        remot_addr[1] = (uint8_t)(ipaddr.addr >> 8);
                        remot_addr[0] = (uint8_t)(ipaddr.addr);
                        printf("主机%d.%d.%d.%d连接上服务器,主机端口号为:%d\r\n",remot_addr[0], remot_addr[1],remot_addr[2],remot_addr[3],port);

                        while(1)
                        {
                                if((tcp_server_flag & LWIP_SEND_DATA) == LWIP_SEND_DATA) //有数据要发送
                                {
                                        err = netconn_write(newconn ,tcp_server_sendbuf,/*strlen((char*)tcp_server_sendbuf)*/ucTCPResponseLen,NETCONN_COPY); //发送tcp_server_sendbuf中的数据
                                        if(err != ERR_OK)
                                        {
                                                printf("发送失败\r\n");
                                        }

                                        tcp_server_flag &= ~LWIP_SEND_DATA;                //清除发送标志
                                }

                                if((recv_err = netconn_recv(newconn,&recvbuf)) == ERR_OK)          //接收到数据
                                {
                                        OS_CRITICAL_ENTER(); //关中断
                                        memset(tcp_server_recvbuf,0,TCP_SERVER_RX_BUFSIZE);  //数据接收缓冲区清零
                                        for(q=recvbuf->p;q!=NULL;q=q->next)  //遍历完整个pbuf链表
                                        {
                                                //判断要拷贝到TCP_SERVER_RX_BUFSIZE中的数据是否大于TCP_SERVER_RX_BUFSIZE的剩余空间,如果大于
                                                //的话就只拷贝TCP_SERVER_RX_BUFSIZE中剩余长度的数据,否则的话就拷贝所有的数据
                                                if(q->len > (TCP_SERVER_RX_BUFSIZE-data_len)) memcpy(tcp_server_recvbuf+data_len,q->payload,(TCP_SERVER_RX_BUFSIZE-data_len));//拷贝数据
                                                else memcpy(tcp_server_recvbuf+data_len,q->payload,q->len);
                                                data_len += q->len;

                                                This_recvCnt=data_len; // lxd                      //-------自行添加的语句

                                                if(data_len > TCP_SERVER_RX_BUFSIZE) break; //超出TCP客户端接收数组,跳出
                                        }
                                        /*******************************************************************添加部分****************/
                         memcpy(ucTCPRequestFrame, tcp_server_recvbuf, This_recvCnt );
                   ucTCPRequestLen = This_recvCnt;
                     // 向 modbus poll发送消息
                    xMBPortEventPost( EV_FRAME_RECEIVED );
                                                                                for(i=0;i<This_recvCnt;i++)
                                        printf("%x ",tcp_server_recvbuf[i]);  //通过串口发送接收到的数据
                                        printf("--(len:%d)\r\n",This_recvCnt);
           /*******************************************************************添加部分****************/
                                        OS_CRITICAL_EXIT();  //开中断
                                        data_len=0;  //复制完成后data_len要清零。
                                //        for(i=0;i<This_recvCnt;i++)
                                //        printf("这是接收到的数据  %x\r\n",tcp_server_recvbuf[i]);  //通过串口发送接收到的数据
                                        netbuf_delete(recvbuf);
                                }
                                else if(recv_err == ERR_CLSD)  //关闭连接
                                {
                                        netconn_close(newconn);
                                        netconn_delete(newconn);
                                        printf("主机:%d.%d.%d.%d断开与服务器的连接\r\n",remot_addr[0], remot_addr[1],remot_addr[2],remot_addr[3]);
                                        break;
                                }
        //        OSTimeDlyHMSM(0,0,1,0,OS_OPT_TIME_HMSM_STRICT,&err1);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源代码看看

源工程太大无法上传,加Q一起讨论下1306117329

网友A:
上传源代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