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显示设置问题,求问各位大神

楼主(2016-09-24):
为什么OLED要设置显示时的起始列地址低四位0x01和高四位0x10呢,什么叫页面选址模式呢oid LC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LCD_WrCmd(0xb0+y);
  LCD_WrCmd(((x&0xf0)>>4)|0x10);
  LCD_WrCmd((x&0x0f)|0x01);
比如这个函数
x=45,y=1

网友:
OLED的手册上写命令部分有解释,这是固定的命令格式好好看看技术手册。

网友A:
大概是定位,指针指向(x,y)的位置,
随后写入显示内容,就会显示在这个位置,显示器里面的CPU会自动处理。

具体要看型号,仔细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定位,指针指向(x,y)的位置,
随后写入显示内容,就会显示在这个位置,显示器里面的CPU会自动 ...

他是怎么显示的,比如x=45,y=1,的时候是怎么扫描的呢

网友:
额,我记得论坛里面有网友发过这方面的帖子,建议楼主搜索一下,结合网友提供的资料和原子的内容去理解,最基本的页都还没清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是怎么显示的,比如x=45,y=1,的时候是怎么扫描的呢

我们用的显示器包括玻璃屏和驱动器,
玻璃屏引线特别多,要求的信号也很复杂,我们自己做这些信号比较困难,
驱动器就是完成这个任务,然后我们只要给它写简单的命令、数据就可以。
我们不必关心驱动器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