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单片机的PC0和PC1引脚

楼主(2016-09-28):
调试STM8L程序时PC0和PC1始终无法输出高电平,相同的程序在其他IO上可以使用,查看数据手册发现PC0和PC1没有推挽输出的功能,这两个口是硬件IIC接口只有开漏输出功能,大坑啊。现在写出我遇到的问题,希望大家遇到了能迅速解决!!!!!!!!!这连个口作为输入时无上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stm8硬件I2c好像都是这样的

我是用做普通IO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做普通IO了

这种做IO口只能单独弄出来用吧,上次我把他当普通口和其他口做灯驱动,结果他驱动的灯就和其他口有区别

网友:
遇到真开漏 IO 要注意,作为输入时应该加上拉电阻.作为输出时,如控制LED.只能用 低电平(0)的方式来点亮LED.  51老单片机都有这个结构.P0口.

网友(2016-10-3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要特别注意。

网友:
开漏当做高输出时要加上拉。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