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配置多通道采集问题

楼主(2016-10-29):
我想同时采集ADC1的通道0(PA0),通道1(PA1),通道2(PA2)
配置程序这样写的[mw_shl_code=applescript,true]void  Adc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ADC1        , ENABLE );          //使能ADC1通道时钟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设置ADC分频因子6 72M/6=12,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

        //PA1 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复位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工作模式:ADC1和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单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单次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3;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x的寄存器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使能复位校准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复位校准结束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启AD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结束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
//获得ADC值
//ch:通道值 0~3
u16 Get_Adc(u8 ch)
{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一个序列,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1,ADC通道,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1,ADC通道,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3,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1,ADC通道,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返回最近一次ADC1规则组的转换结果
}

u16 Get_Adc_Average(u8 ch,u8 times)
{
        u32 temp_val=0;
        u8 t;
        for(t=0;t<times;t++)
        {
                temp_val+=Get_Adc(ch);
                delay_ms(5);
        }
        return temp_val/times;
}
[/mw_shl_code]
然后,主函数里
[mw_shl_code=applescript,true]                aa =(Get_Adc_Average(1,5))*(3.3/4096);
                bb= (Get_Adc_Average(2,5))*(3.3/4096);
          cc= (Get_Adc_Average(1,5))*(3.3/4096);
                printf("ADC1:%s,&s,%s",aa,bb,cc);[/mw_shl_code]
这样写,显示出来的电压值都是混乱的,,该怎么配置啊,就是,主函数里要怎么写,或者怎么用Get_Adc_Average这个函数把三个电压值按顺序显示出来呢?

网友A:
多通道用dma,要不就别开中断,手动扫描
我有故事,你有酒吗

网友:
先调通一个通道

楼主:
一个通道,没问题,很准
越努力,越优秀;越独立,越自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通道用dma,要不就别开中断,手动扫描

多通道一定要用DMA么,直接采集不可以么,每个通道不是按照1234顺序来的么,,现在是每个通道采集的电压值相互有影响,
越努力,越优秀;越独立,越自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混乱是数字不对还是串口乱码?

每个通道采集的相互影响
越努力,越优秀;越独立,越自由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通道一定要用DMA么,直接采集不可以么,每个通道不是按照1234顺序来的么,,现在是每个通道采集的电压 ...

一定要,ad转换的值只有一个寄存器
我有故事,你有酒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个通道采集的相互影响

多通道需要扫描模式+DM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通道需要扫描模式+DMA

请问 我在用ADC1的五个通道采集时,使用DMA传输到我设置的一个数组里面,在主函数发送时结果全是0(我输入的是直流电压3.3V) 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 我在用ADC1的五个通道采集时,使用DMA传输到我设置的一个数组里面,在主函数发送时结果全是0(我输 ...

你确认dma或者adc工作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认dma或者adc工作了吗

ADC是工作了的 但是 采集的值是0  我认为是DMA的原因  但是我反复检查了配置 没有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