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使用netconn进行编程最大接收字节数目

楼主(2016-11-10):
小弟的程序是在原子的netconn webserver基础上进行修改的,但是配置文件没有修改.
当sever端和client端建立连接之后...
server端(我使用tcp调试助手作为server)一次只能接收不超过458个字节,
我尝试发送1024个字节,如下中的datasize的大小也是只有458个字节.
我将单片机进入调试模式,发现程序进入如下函数后出不来...
再进行单步,程序进入如下函数出不来
再单步,程序进入内核线程tcpip_thread()中的timeout定时函数中出不来...
我想实现一次至少能接收1024个字节,折腾了2天,还是没有结果,望大神大牛路过能给点指教~~~谢谢

网友A:
lwipopts.h 文件里的#define PBUF_POOL_BUFSIZE       512   改大一点
专注一件事情并做到极致>>> https://shop275468129.taobao.com

楼主:
没人顶啊,自己来!
电子爱好者

楼主:
我验证了下原子的netconn tcp客户端实验源码,最大的接收字节就是458个字节
@原子大神,还请指教啊~~~

电子爱好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lwipopts.h 文件里的#define PBUF_POOL_BUFSIZE       512   改大一点

非常感谢大神,您的回答解决了我的问题,但是小弟还有点疑惑,恳请大神赐教~~~
我们接收数据的pbuf,这里应该是pbuf_pool,就算这个pbuf一个不能完全装载数据,可是它会组成链表的啊,也应该不会导致接收到的字节数受限啊?恳请大神指教~
电子爱好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lwipopts.h 文件里的#define PBUF_POOL_BUFSIZE       512   改大一点

非常感谢大神,您的回答解决了我的问题,但是小弟还有点疑惑,恳请大神赐教~~~
我们接收数据的pbuf,这里应该是pbuf_pool,就算这个pbuf一个不能完全装载数据,可是它会组成链表的啊,也应该不会导致接收到的字节数受限啊?恳请大神指教~例如,假如我需要接收1200字节,一个pbuf只能装载400字节啊,那内核应该会分配3个pbuf并组成链表啊,为什么会将我后面的数据丢掉呢?
并且1200字节在ip层还没有到需要进行重装的程度
电子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