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P8266透传模式发送数据长度的问题。

楼主(2016-11-15):
问题描述:使用如下AT指令把ESP8266配置为透传模式:
AT+CIPSTART=XXX
AT+CIPMODE=1
AT+CIPSEND
提示透传模式设置成功。

在透传模式下,发送自己设计的协议数据,一个协议帧长度不定。在发送程序中,必须在发送函数中一次性完整的发送一个帧,
否则TCP服务器认为接收的数据格式不正确,会丢弃。

但是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当发送帧的长度不太长(大概不超过100个字节,没有仔细测试),TCP服务器可以正常接收数据,并能
正常解析协议。但是当发送帧的长度太长(大概超过100个字节),TCP服务器不能正常接收数据。请问在ESP8266的透传模式下,
对一次性发送数据的长度有限制吗?如果有,该如何修改?

网友(2020-02-26):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给esp8266发送+++ 怎么不能退出透传模式啊

我也遇到这个偶尔没法退出透传模式的问题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9-07-09):
遇到同样问题,求助

网友(2017-11-22):
WiFi模块购买地址 https://shop67012462.taobao.com

网友(2017-10-23):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7-05-20):
限制不在“ESP8266透传”上吧。
我们的ESP8266模块一次性发送一个1024字节或2048字节的TCP包都没有问题。

问题可能在于路由、缓存、或服务器的处理方面。可百度搜索MTU、TCP粘包等关键词。

我们的高速透传ESP8266WIFI模块的淘宝地址: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50946928238

高速测速的视频: https://v.qq.com/x/page/r0505zdj9a6.html  透传速度上兆字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长的话只能分包,tcp服务器当收到完整的封包在解析

你好  我给esp8266发送+++ 怎么不能退出透传模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否请教一个问题。串口转WiFi模块接受到网络消息发给串口消息格式有没有发生变化?(不涉及到串口消 ...

消息格式不会变化,原来封装的消息是什么样,分发给串口的消息格式还是什么样子。消息格式是协议定义好的。
另外,ESP8266和TCP服务器通信时,一般都要设置为透传模式。

网友C(2017-02-23):
楼主,能否请教一个问题。串口转WiFi模块接受到网络消息发给串口消息格式有没有发生变化?(不涉及到串口消息发送到网络)
我现在是stm32通过与esp8266串口转WiFi模块相连,只是接受同一路由下的远程设备发来的控制信号做出相应处理。我串口转WiFi模块需要设置为透传模式吗?
期待你的解答,这块不是很懂,谢谢了

网友B(2016-11-16):
太长的话只能分包,tcp服务器当收到完整的封包在解析

楼主: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