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各种函数封装到可视化面板中

楼主(2016-11-22):
@原子哥来帮顶一下

初衷:工作空闲时间,研究一下怎么摆脱PC和各种编译器麻烦

效果:在板子焊接完成时将基础程序下载到板子里,此时里面没有逻辑程序。后期根据自己的需求写逻辑程序,通过HMI或者可视化面板。

思路:同G代码编程一样,客户自己写程序。有运动控制,给一个三维空间位置即可,类似G0 X500.Y100
等待I输入,不知道怎么用G格式
执行O输出,同上
……
……
……
循环

指令:定位,插补,判断,执行,条件跳转,无条件跳转,赋值,比较,暂停

从上往下,一行一行执行,暂时不考虑调用其他程序问题

目前问题:控制器怎么识别可视化面板里面的指令
很多程序,控制器要把程序存到板子上,供下次使用或者脱离可视化面板也能工作
程序随意位置暂停,后可以继续启动。程序当前位置指针。

还有问题后续补上…

网友:
1做一个带编程器的PLC

2嵌入一种动态语言,推荐L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