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如何设置一个.c文件的具体储存地址

楼主(2016-11-28):
如题:MDK如何设置一个.c文件的具体储存地址
比如说我要存储一个字库.c文件,每次都要求写到相同起始地址的flash,每次都是和程序一起烧进去的,
请问在MDK里怎么设置(在网上查了一下应该是改.sct文件 ,通过手动分配 但不知道从何下手)还是在.c文件刚开始就强制指定地址,具体怎么做,

楼主:
自己挖的坑 自己填把可以借鉴:
http://blog.csdn.net/zhzht19861011/article/details/8780837

修改程序部分
  1: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01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2:   ER_IROM1 0x00000000 0x0001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3:    *.o (RESET, +First)   4:    *(InRoot$$Sections)   5:    .ANY (+RO)   6:   }   7:   RW_IRAM1 0x10000000 0x0000A000  {  ; RW data   8:    .ANY (+RW +ZI)   9:   }  1: LR_IROM2 0x08020000 0x0001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2:   ER_IROM2 0x08020000 0x0001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5:    ziku1.o (+RO)  ;这是生成的.c文件  指定存储空间地址   6:   }

网友A:
MDK帮助文档,链接器章节,有详细的链接脚本文件的描述。
先按示例从简单的做起。

也可以去找GCC的链接文件的文档,各大工具的基本套路都是一样的。
RT-Thread RTOS 音频,WIFI,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帮助文档,链接器章节,有详细的链接脚本文件的描述。
先按示例从简单的做起。

嗯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