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

楼主(2016-12-21):
12位ad采集,所有的通道都是有几十个数字量的误差,程序改变了采样周期依然还是有很大误差,硬件有可能有哪些问题。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AD采集都会有偏差,上下波动,属于正常。
就看大小了。
有问题当然就大,要解决,
没问题也照样会有波动,就看水平了。

测试时候要输入稳定的信号,比如直接电阻分压,才能说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采集都会有偏差,上下波动,属于正常。
就看大小了。
有问题当然就大,要解决,

上下波动16个数字量以内还可以接受了,可是波动了二三十个,,所有的通道都不稳定,我的设备有外接电源,基准电压是稳定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下波动16个数字量以内还可以接受了,可是波动了二三十个,,所有的通道都不稳定,我的设备有外接电源, ...

二、三十个,应当也属于正常范围吧,
再想提高,就是“水平问题”了。

比如电源处理,PCB布线,运放调理电路,都需要“高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