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peropherals中选项为空

楼主(2017-01-31):
keil peropherals中选项为空
我用的是探索者stm32f407ZG

我的设置

我的设置

选项为空

选项为空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原因是你的MDK版本和Pack包的版本不一致,之前我也到处找原因,后面慢慢的琢磨就知道了,你把软件卸载掉,然后安装光盘的MDK和Pack包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用给我们例程,别做修改,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