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原子哥及各位大神,UCOSIII +音乐播放实验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7-02-06):
UCOSIII +原子哥WAV播放的代码,可以正常播放,但是偶尔会死机。后来查发现一直死在while(wavtransferend==0) 这里,这时候一直在delay_ms(5),因为这里的delay_ms没有任务调度,我改成了系统延时发现还是一样,经常跑到while(wavtransferend==0)这里死机了。其它任务也不执行也就是没有切换任务 ,那这个等待WAV传输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允许任务切换呢?还有为什么delay_ms这里在改成系统延时后任务也没有切换而是一直跑死在这里,求解大神解答下疑惑~
其它的,这里我创建了3个任务,一个GUI任务,一个刷触屏任务,再一个就是音乐播放任务,优先级顺序为触屏任务>音乐播放任务>GUI任务。
[mw_shl_code=c,true]                        if(res==0)
                        {
                                f_lseek(audiodev.file, wavctrl.datastart);                //跳过文件头
                                fillnum=wav_buffill(audiodev.i2sbuf1,WAV_I2S_TX_DMA_BUFSIZE,wavctrl.bps);
                                fillnum=wav_buffill(audiodev.i2sbuf2,WAV_I2S_TX_DMA_BUFSIZE,wavctrl.bps);

                                audio_start();
                                while(res==0)
                                {
                                        while(wavtransferend==0)  //等待wav传输完成;
                                        {
                                                delay_ms(5);
                                        }
                                        wavtransferend=0;
[/mw_shl_code]

楼主:
拿综合实验测试,现象是一样的,就是当在播放器界面播放音乐时把SD卡拔出,这时就可能会卡死,触屏无作用,LED也不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拿综合实验测试,现象是一样的,就是当在播放器界面播放音乐时把SD卡拔出,这时就可能会卡死,触屏无作用, ...

你直接拔掉SD卡肯定死了、
我们综合实验,没做这个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拔掉SD卡肯定死了、
我们综合实验,没做这个处理的。

因为我不拔卡测试的话几天才出现一次死机。现象是一样的,原因不一定一样。
我现在就是想处理掉这个,还请原子哥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拔掉SD卡肯定死了、
我们综合实验,没做这个处理的。

目前的问题是:虽然对卡死的地方作超时跳出,但现在任务无法挂起自身一直在执行,且任务不切换了。。。

楼主:
没人吗?自己顶顶

网友B:
改用信号量啊,传输完成直接发送信号量不成吗
在电路上充实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用信号量啊,传输完成直接发送信号量不成吗

试过啊,没用,改成信号量后,等待信号量时也不等待了,直接往下执行。就像是改成挂起时,挂起了也没用一样,还在往下执行。

网友(2017-06-1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今天也碰到了,跟你描述一样的问题

网友:
没动静了。。。帮顶

网友(2018-01-31):
引用 楼主:
试过啊,没用,改成信号量后,等待信号量时也不等待了,直接往下执行。就像是改成挂起时,挂起了也没用一 ...

请问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碰到这个问题了,请问咋解决的啊?

网友(2022-04-22):
也遇到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