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VS2015+VAX+visualgdb编写STM32程序的环境搭建

楼主(2017-02-07):
首先需要下载VS2015,因为VAX和visualgdb都是VS2015的插件,只有安装好VS2015后才能安装VAX和visualgdb,这里推荐社区版的2015,因为社区版是免费的正版软件,另两个需要破解,VAX中文名叫番茄助手,是用来强化VS2015编辑功能的一个插件,visualgdb是一套GCC的编译工具链是用来生成STM32程序用的插件。
安装过程就省略,直接进入CUBEMX生成的工程导入到vs2015中的过程。在vs2015中兴建一个项目:

第一步

第一步

如图所示安装好visualgdb后就会有visualgdb的选项如果没有说明没有安装visualgdb。
第二步选择是新建一个项目还是导入一个项目,这里我们选择导入,并且把拷贝所有文件的勾给勾上:

第二步

第二步

第三步要下载一个嵌入式芯片的一个文件包用来确定你要在那种芯片上编程,这个过程有点漫长慢慢下吧:
下完并且安装好以后是这样:
在筛选器里写入stm32f407zg后就剩下了一个stm32f407zg的选项:

第四部筛选

第四部筛选

然后下载STM32F407zg的支持包:
如果觉得下载太慢可以点开Details查看详细里面有个网址复制粘贴到下载工具里面去下载,这样速度会快很多,如图:

第五步太慢

第五步太慢

下载安装好以后,最下面出现了3个选择框,分别是程序保存到哪里,有2个选项一个是FLASH一个是ROM;浮点支持,有3个选项一个是支持,一个不支持,还有一个不知道说明意思;第三个是C语言库的类型有四个选项,我还没分清这4个有什么区别:
选择好后点击下一步,如图:
在这里需要选择你要导入的工程文件夹,也就是用CUBEMX生成的工程的路径,选择好以后,点击下一步:
这里就是选择调试工具了,因为我用的是STLINK所以要选择openODC这个选择项,然后等待下载安装完成,完成后如图:
选择V2.0版本的STLINK,因为我用的就是v2.0的stlink,点击测试,如果没有安装stlink的驱动(如我),就会提出需要安装stlink驱动的要求,如图:
完成下载安装,并测试成功,如图:
如果没有测试成功,请检查开发板是否通电,没通电就不成功。
完成后VS2015开始生成工程,工程生成好后如图:
则说明工程生成成功,然后在工程名上点右键,选择GDB属性,如图:
弹出GDB的属性对话框,如图:
在include directions里面填入Inc,如图:
这一步是用来导入包含路径用的,没有这一步编译时找不到包含路径就会出错。
然后选择IntelliSence settings选项,如图:
在IntelliSence settings engin选项中选择中间一项,这个就是用来启动VAX的,否则VAX不会起作用。
到此VS2015+VAX+visualgdb的环境就搭建完成了,这样就可以享受使用vs2015编程所带来的便利了。

网友(2017-03-16):
帮顶  看有人已经用17版的VS编译了

网友A(2017-05-28):
能帮忙看下这个问题不?折腾了好久,板子是有电的,外供电源的,可是就是识别不了

网友B(2017-06-30):
引用 网友A:
能帮忙看下这个问题不?折腾了好久,板子是有电的,外供电源的,可是就是识别不了

楼主解决没,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没,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在选择仿真器的时候,选择低速SWD,不要选高速,然后点test就可以了

网友(2017-08-02):
楼主在visualGDB上有没有用过原子的CMSIS-dap 仿真器

网友:
以后这样就可以写上位机跟嵌入式,一起了

网友C(2017-10-21):
-----欢迎大家加入VS GDB for STM32交流群学习交流如何使用VS GDB开发STM32 项目 -----------------群号:148065726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网友(2019-02-27):
选择编译工具链的时候,官方的说法是说 VG 会自动检测本地已经安装的 keil 使用的工具链。

但实际操作的时候,下拉列表里没有检测出来,按照官方的说法试过依然不起作用,求助大神。

visual GDB 官方文档:https://visualgdb.com/tutorials/arm/keil/

网友:
楼主你的资源好多啊!

网友(2020-05-16):
引用 网友C:
-----欢迎大家加入VS GDB for STM32交流群学习交流如何使用VS GDB开发STM32 项目 -----------------群号:1 ...

群成员已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