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UCOSIII中一个任务接收到的数据如何发送到另一个EMWIN任务的窗口的TEXT控件中

楼主(2017-02-10):
我目前想用消息队列把接收到的数据发送过去,但是由于emwin的特殊性,好像是要在窗口的回调函数中加上自定义的消息类型,在里面接收消息并进行处理,不知道这种想法对吗?

网友A:
直接定义一个全局变量,在另一个emwin任务中调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定义一个全局变量,在另一个emwin任务中调用就可以了

我试过这种方法然后会死机

楼主:
求各位大神出来帮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这种方法然后会死机

将创建对话框设置成阻塞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这种方法然后会死机

你将创建对话框设置成阻塞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将创建对话框设置成阻塞式的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将创建对话框设置成阻塞式的

有这个API函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定义一个全局变量,在另一个emwin任务中调用就可以了

定义全局变量可以,我是减小了任务的堆栈后变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个API函数吗?

  在emwin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