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问题!!!

楼主(2017-02-16):
比如这段代码:
u16 x=0x0032;
u8 * temp_1, temp_2;
temp_1=(u8*) &x[0];
temp_2=(u8*) &x[1];

假设单片机是小端模式,那么:低地址存放0x32,高地址存放0x00
我使用的是STM32F407,keil编译,结果temp_1的值是低地址,temp_2=temp_1+1
那么temp_1和temp_2的值是否一定都是这样,还是跟单片机的内存增长方向或者编译器有关?

楼主:
请教了一下同事,他说是固定这样的,大伙的意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