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通信学习总结

楼主(2017-02-16):
   做可穿戴设备的硬件设计已经一年多了,这个过程中通信模块曾经使用过蓝牙;但是蓝牙的通信距离有限,蓝牙信号容易受到障碍物的遮挡;监于以上局限,现在选用一款GPRS模块来替代产品设计中的蓝牙模块;下面是我零基础学习GPRS通信的经验,分享给初学者
GPRS通信和TCP/IP通信协议是什么?
GPRS是一种通信方式;这种通信方式你可以理解为与红外传输、蓝牙传输一样的一种信号传递方式;
TCP/IP:定义了电子设备如何接入internet;数据如何在网络中传输;可以认为是一种数据传输的规定;TCP负责数据分割以及数据如何到达目的地后重新组合;IP负责将包发送给接收者;
GPRS通信的过程中嵌入了TCP/IP协议;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从泰山到长城有很多种交通方式:火车、飞机、高速、自行车。。。。你可以认为GPRS是高速、红外是骑自行车、蓝牙是火车。。。这个我们在GPRS通信的过程中嵌入了TCP/IP协议,你可以认为在高速路上行驶必须遵循的一些交通规则;好比上班高峰期间私家车不能进入公交专用车道行驶、有些地方限速、等等一系列的规则;这些规则的作用用来保证交通能够顺利的运行;同样TCP/IP通信协议是用来保证数据能够可靠稳定的传输用的;
2 手机的工频段?
这个开始不是很理解;
手机频段指的是手机工作时的信号段,各个国家的手机工作频段不同;这个国家的手机可能在别的国家不能使用;中国的手机频段;手机GSM800 GSM900 GSM1800 GSM1900;多频手机支持工作频率多能够在不同地域使用;
3 说一下2G 3G 4G 以及GPRS的区别?
2GGSM,第二代无线蜂窝电话通讯协议,能实现窄带数据通讯;数据传输速度很慢;
GPRS是一种全球手机系统为基础的数据传输技术;GSM的延续;GPRS以封包的形式来传输;因此使用者所承担的是以资料单位计费,并非使用整个频道;理论上较为便宜;
3G2G的基础上增加了高带宽的数据通讯并提高了语言通讯安全性,数据传输速率较快,可以满足上网的需要;
4G 能够传输高质量高清晰的视频;
平均速度划分:2G 带宽12.2K3G  384--2M每用户;4G 高达100M每用户
举个例子:2G    我下载了关于范爷的文章,一起看
          3G    我下载了范爷的好多图片,一起看
          4G    我下载了范爷的视频,一起看
两个处于局域网的设备的IP是不能进行数据通信的;GPRS模块可以和公网IP的设备通信,可以在GPRS模块上面发送数据到固定IP的公网上面;公网设备接收到数据后将数据返回;
比如两个手机之间,两个移动手机全部处于中国移动的局域网内;手机上网的IP是随机分配的;可以这么认为这连个设备没有固定的IP;服务器具有固定的IP,我们的设计理念是将GPRS数据数据上传到服务器;服务器接收到数据后将数据处理,等待服务器和手机设备通信的时候,GPRS模块的数据再次下发到手机端;
TCP/IP是一个协议栈,就像操作系统一样,必须具有具体实现;同时提供对外操作接口;TCP/IP还提供程序员使用的接口,这就是SOCKET接口;GPRS是载体传输的方式;socket是传输的一个对象;TCP/IP数据传输的一套规定;
Socket用于在两个基于TCP/IP议的应用程序之间相互通信。Socket是两个移动设备之间通信的通道;你的GPRS模块是数据的入口,公网的服务器具有固定的IP是数据的出口;通过两者之间的通信最终实现数据的传递;
GPRSGPS?
两者看只是少了一个字母,但是是两个井水不犯河水的东西;
GPRSGSM的延续;是一种通信技术;GPS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简介;卫星定位系统是通过卫星定位的;他的优点是定位精度高;但是容易受到障碍物的阻挡;比如在高楼大厦里面卫星定位就会失去他的法力;成本相对较高;
GPRS模块通过基站定位;这个是通过AT指令获取模块周围的基站信息;这个成本很低;不会受到障碍物阻挡;但是定位精度取决于基站的密集程度,因此精度较低;
通过at定位获取基站信息,将基站信息上传服务器,服务器下发手机端,手机端将基站获取的信息转换陈经纬度,在通过手机APP处理最终转换成位置信息;
TCP/IP通信流程?
通过GPRS通信要遵循TCP/IP协议;
首先检查一下当前的网络信号强度;
然后判断一下SIM卡的工作状态;
注册网络;(在用手机设置 GPRS 上网的过程中,需要配置一下"接入点",即所 APN (access point name).照我的理解,所谓配置 APN 就是选择一个"接入服务器"GPRS 拨号到接入服务器后,它检查一下你的 SIM 卡是否有权限拨入,然后从它管理的 IP Pool 里面分配一个地址给你这个连接,然后就可以上网了。
激活一个PDP上下文意味着发起一个分组数据业务呼叫。
开启一个socket,建立TCP/IP连接;
将数据发送到网络;
断开TCP连接;
关闭TCP/IP SOCKET 连接;
以上原理性的东西弄明白了,代码自然好写了;分享给初学GPRS 的同学

网友:
很感谢在这里解疑这些名词的概念,我也是初学,昨天刚到手的模块,在公司,用的是公司网络,现在只是进入AT模式,想请教一下怎么进行GPRS的调试,

楼主:
如果你买的是现成的GPRS开发板的话,那就直接上电,如果是单个模块你要搭建硬件电路;这些要看硬件手册;配置好串口通信,并将通信调通;按照手册提示一步一步来就行了;关于TCP/IP通信,最好使用一下公司服务器,这样调起来顺手一些

网友A(2017-03-22):
引用 楼主:
如果你买的是现成的GPRS开发板的话,那就直接上电,如果是单个模块你要搭建硬件电路;这些要看硬件手册;配 ...

GPRS不是那个定位的模块吗,需要用到网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RS不是那个定位的模块吗,需要用到网络吗

大兄弟 那个叫GPS,这个叫GPR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兄弟 那个叫GPS,这个叫GPRS

恩,谢谢,细看到后面才发现是这个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