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F767] 阿波罗开发板核心板更换问题

楼主(2017-03-06):
我买了一套F7的开发板,核心板+底板,如果哪天我要更改核心板,比如F429,请问核心板怎么拆下来,怕自己不小心把板子拆坏了,建议原子哥开一讲板子正确使用的开发板教程,以免造成学者不必要的浪费。

网友A:
先把顶上的亚克力板去掉,然后把F7核心板取下来,直接扣下来。大力一点,不要暴力就行。最后把F429核心板对准底板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顶上的亚克力板去掉,然后把F7核心板取下来,直接扣下来。大力一点,不要暴力就行。最后把F429核心板对 ...

就是怕把核心板拔坏了,之前听一个朋友也是这样说,现在知道了,好几百块钱心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怕把核心板拔坏了,之前听一个朋友也是这样说,现在知道了,好几百块钱心疼啊

只要不太暴力,上下慢慢挪动,自然就拆下来了,注意力度就行了

网友(2017-04-14):
引用 楼主:
就是怕把核心板拔坏了,之前听一个朋友也是这样说,现在知道了,好几百块钱心疼啊

你当板子是纸糊的吗?
就算有一天梦想成真,而你做好准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