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103 TIM3 通道输不出PWM波,但是电压为2V 为什么

楼主(2017-03-30):
void Tim3_PWM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
        TIM_OCInitTypeDef        oc;
    GPIO_InitTypeDef         gp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 ENABLE);    //Timer3部分重映射  TIM3_CH2->PB5

           gpio.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

    gpio.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TIM_Period = 1000 - 1;                                         //f(pwm)=(72Mhz/150000)=480hz         频率
        tim.TIM_Prescaler = (1440-1);                                  //分频
        tim.TIM_ClockDivision = 0;                                 //时钟分割,一般写0
        tim.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设置为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oc.TIM_Pulse = 13;                                                // 顺时针  5000 逆时针
        oc.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pwm模式
        oc.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使能通道1
        oc.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低电平

        TIM_OC2Init(TIM3, &oc);                                        //通道控制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或者失能TIMx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3Init(TIM3, &oc);                                        //通道控制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或者失能TIMx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 TIM4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3, ENABLE);
}

楼主:
求助,大神能帮我么??